关于主板跑线路 和电路图分解问题?

楼主(2011-08-14):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请务必指点指点. 本人没有电路知识.可以说对这一窍不通,所以现在正在学习? 拿到一块板 某处无电压. 有时就须跑线路,可跑到某个IC处,又不敢茫然的把它换掉怕不是那个问题.所以就想查查IC的好坏, 所以请问大家? 如何判断这个IC的好坏, 当然了大家不知道是哪个IC所以不好讲. 是这样的 不管是什么IC都应该有它的共同点吧 不说全部一样.简单的大同小异应该还是存在的吧!~ 本人就是因这个困扰.请各位务必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
你这个IC的型号上网百度一下就知道啦,呵呵,这也是种方法的哦,

网友:
有只判断IC工作不工作,不好直接判断好坏,如果I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它还没有正常工作说明它可能坏掉了!!!

IC的工作条件一有,EN(开启信号),PG(上级电路工作正常后的电源好信号),主供电等~~~~

网友:
IC 工作条件: 主供电、辅助供电(有的有,有的没有)、控制开启信号、复件、晶振、反馈信号 一般IC 就是这些条件, 要根据实际情况一下 IC 的工作条件,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再进行分析!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判断IC好坏之前,先要确保IC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一些不了解到IC往往需要会看它的DATASHEET!

网友:
找到该IC得PDF资料,然后看他工作的条件,就明白了

网友:
看IC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个人觉得替换发比较好使

网友:
找一个两个芯片的管脚定义好好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2-05-22):
好好研究下PDF电路图别 看看测量主要管脚就可大致判定问题

网友(2015-02-11):
又学习了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