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问题,如何分析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电路

楼主(2011-08-14):
总是不是很明白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在电路中更是不知道如何去分析了,这个基础或者说基层的问题不解决让我对后面的学习很是提不起兴趣,因为总是会遇到这样的电路,心理就慌了啊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上拉电阻是另一供电通过电阻加到信号电路上,信号电路电压升高,加强信号,下拉是信号电路通过电阻接地,信号减弱

明白了谢谢!
楼主正解啊。。
为什么非要通过电阻接地呢,直接导线接地不可以吗
呵呵,谢谢楼主啦!简单明确。
真心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同意四楼说法

网友:
记住了 下拉一般都接地

网友:
其实我也是那样的想的  看那些电路图就很容易明白啦

网友:
我 还以为 上拉是升压,下拉是降压.....看 了 四楼的明白了 学习了

网友(2011-09-20):
我也不明白什么是上拉什么是下拉,四楼说清楚了,谢谢

网友:
很好学习了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8楼附件BAIDU出的,应该用通俗的说法,以便大空去理解,

网友:
看了4楼的解释明白了,但8楼的怎么下不了?

网友:
上拉电阻是一端接供电,一端接信号,就是给信号线一个供电,增加信号电压,让它传输的更稳定,下拉电阻是电阻一端接信号一端接地,是对信号进行预处理。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上拉电阻接供电,下拉电阻接地。

网友A:
电压进过电阻那电压还能升高吗,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进过电阻那电压还能升高吗,我是新手
我也是新手,和楼上的有同种疑问,请详细的讲一下好吗?

网友(点评):
这么了解吗,信号本来是一个电压很低的,但经过一个上拉电阻。。。算是叠加吧。。。。

网友:
上下拉电阻还有个作用就是,能将信号电平拉为高电平或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