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有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1-08-14):
我今天收到客户的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改了一体板以后白屏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请问驱动板要的是  5v  开关  地    问我那里接错啦   急啊

网友:
先看一下屏是不是好的撒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不对?

网友:
灯管是亮了,看来是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该怎么办啊   我没有招啦

查驱动板了!

网友:
查驱动板有没有电压是吗

网友:
白屏电管和高压条都正常了,驱动板或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