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可以检测到硬盘 但不引导

楼主(2011-08-14):
今天接一台X60的不能引导系统,接U盘可以检测到,硬盘也可以检测到,但有PE系统进不去,用USB光驱网络也都引导不了,把网卡、无线网卡关闭,刷过BIOS,更换过硬盘都不能引导。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望有弄过的或是有思路的指导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硬盘到桥的数据线有问题。。有时候能识别 但是会乱码。不能引导

网友:
主要是U盘也不能引导呀,是不是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上次一台不能保存时间的也做南桥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向楼主说的南桥可能性大     你量量南桥到硬盘的数据线对地阻止一样布  有没有误差  还有USB

网友:
南桥,我修过一个不认系统的,换南桥OK

网友:
这机器好像南桥坏的比率要高点,不过先查硬盘到南桥之间的信号线是否正常。还有中间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USB阻值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索尼的也是这个故障,硬盘不能引导系统,PE系统进不去。明天量量南桥到硬盘的数据线对地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