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烧问题

楼主(2011-08-14):
硬盘上电时冒烟,取下后测的5V供电脚与两边地相连,问问高手们,这样造成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开盘恢复数据?

网友:
搞个一样的电源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
电机烧掉的可能性很少

网友:
结果是:开机电源保护造成不开机。数据应该没问题。我也遇到过,是一个整流管坏了,造成短路,只要一挂硬盘就开不了机。

网友:
把5V电源进去那里一个TVS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5V对地短路 怎么会冒烟呢?  请高手解释一下 ..他说的是接口处直接对地短路了....哪里冒烟?

网友:
最坏有可能磁头也会烧  我就碰到过,磁头的电路也烧了打开后,一片黑

网友:
先把供电修好了,在看行不

网友: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客户送来的主机,上电试机,保护(这点当时没想起来),呵呵,以为电源坏,然后换上我们的电源(没挂硬盘),点亮了。接下来就出问题了,挂上硬盘试试,一上电,接口处冒烟,一想完了。最后在下班时测了一下借口,5V借口对地短路,第二天一到公司就接上客户的电源试机,电源竟然是好的,这时候才想明白。唉,悲剧啊!新手就是新手啊!以后要注意了。硬盘被我们着的师傅打开看了看,一个两个脚的pn结电容烧穿了,换上后ok,呵呵。

网友A:
你运气好,没大问题。我不小心把客户的硬盘掉地上直接挂了,没法修了。还好没数据,不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没大问题。我不小心把客户的硬盘掉地上直接挂了,没法修了。还好没数据,不然

呵呵,我们的电源突然没有保护功能了,唉!

网友:
有时运气也很重要,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B:
干维修不犯点错误,怎么能提高呢?

网友:
从中积处教训也不是坏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维修不犯点错误,怎么能提高呢?

呵呵,刚刚入门,难免有些想得太多。以后这一点肯定是记住了,因为那是冒烟后的记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刚刚入门,难免有些想得太多。以后这一点肯定是记住了,因为那是冒烟后的记忆,哈哈

嗯嗯,不错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