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雷击出的怪问题

楼主(2011-08-14):
CQ40 INTEL965 独立显卡 ,被雷击,网卡打了洞,EC926 烧了,换了可以通电,显示了,可就刚到开机画面就掉电,重开一样
在线大侠们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还有短路,或者BIOS自检不过何保护了。

网友:
可以亮机, 刚到开机画面就掉

网友:
网卡换了吗?   看看是不是温控芯片也挂了

网友:
请问哪个是温控芯片

网友:
雷击的板子不好修 上个月接了4个就修好一个 好像HP的机器特别容易让雷击

网友:
修了三天终于搞好了,的确是温控达烧了,换了一个就好哦,这的感谢YCHT呀,是他说可能是温控芯片的问题。HP机子是不好搞,烧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是 有规律的烧撒

网友:
不过机子还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冲电。是不是EC926要写程序撒?怎么写,谁会教我一下

网友:
这个机EC不带程序,查查充电电路吧

网友:
还有段路的吧

网友:
hp的机器有的电源口带充电检测针脚  看看是不是那里出问题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
别雷劈有点不好搞~~~~~

网友:
USB或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结果是修好了, 要下班的时候刷了个BIOS 没来的及试就下班了。结果第二天可以冲点了。

网友:
看来到时在与到HP机子雷搞的就先给客户开给大价前了, 免的费时间

网友:
雷击的报价是要高一些,报低了搞不好要亏本的。。。。搞不好芯片就得换四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