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于硬盘坏道修复的一点理解,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楼主(2011-08-14):
硬盘坏道扫描:

    一般最权威得就是MHDD,不过有些笔记本要把硬盘工作模式设置为IDE模式才能识别到硬盘,台式机有些机子要把硬盘设置为第一盘位主盘才能识别,扫描结果看红块,绿块和XX数量。一般绿块可以有一些,红块不要有太多,XX不能有吧。
    如果还是识别不到我都是用FBDISK来测试的,硬盘不好会提示BAD,这个软件测试的不够准确,不过忽悠顾客最好用的,因为BAD谁都看的出来。
    如果在系统里面我是用HDTUNE,直接看读取速度曲线,一般波动不要太大,最低读数不要太小,效果比较直观,也容易跟顾客解释。

下面就是修复的方法了:

我习惯用HDDREG,这个软件修复据说都是屏蔽到G表里面去的。
    说道P表和G表,在这里解释一下,P表是说硬盘会找一块其他好用的地方代换损坏的部分,就是说在硬盘读数据的时候,遇到P表里面的坏道,就绕过不读,去读被代换的部分,写数据也是一样的,而G表里的坏道是硬盘根本就不读这块数据,就是硬盘读数据的时候就根本不知道G表里面的部分,工厂硬盘出来的盘,如果有坏掉的部分,厂家也是设置一个G表,把坏的部分屏蔽起来,简单一句话,就是P表只能是用好的磁道代换,G表才是彻底屏蔽。个人理解,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给砖啊!
    其次我选择FBDISK,这个软件会把不好的部分大批大批的分成不用的未格式化的部分,就是说,他可以让系统认不到坏掉的部分,不过这个软件太黑了,很多时候80G 的盘只能分出来20G好用了,而且装系统很多时候只能一步一步的那种才能装进去。
     还有如果坏掉的部分比较集中,我会选择在分区的时候把那部分独立分一个区,然后设为隐藏分区,大部分是在第一分区部分,可以再分一个主分区激活,也可以GHOST系统的,就算不行就一步一步装呗。
     还可以用MHDD修复,我是不太用,很多时候都是越修越坏,因为据说MHDD修硬盘坏道都是让磁头一遍遍的扫描磁盘,给磁盘强化加磁,这等于是加速硬盘的死亡嘛。
     这些方法都不行的,直接换盘得了,这些软件一般的系统盘DOS工具盘都有的,hdtune可以在网上下的,困了,就讲这么多了吧,不对的地方就让高手们耻笑去吧。

网友:
只有软件,效果不好,,

网友:
除了PC3000这是等级的工具真正有效外其它都不怎样。

网友:
g表 p表颠倒了

网友:
哪里有更详细 图文并存 资料 求连接

网友:
好用吗     我用过  好像 不怎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