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信心修复宏基4745g(zq1)进水机

楼主(2011-08-15):
哥信心修复宏基4745g(zq1)进水机
      修进水机是哥的最爱,客户是个女的小老板,很计较的人,打听了一圈价格最终拿来一个才买了半年的宏基4745gI5cpu。店里的伙计没见过这么新的机器心里也没数,开口报价600接下来了,拆开一看傻眼了,进水很明显,主板上都长了一层白毛。到我手里后先不急,洗板水先刷干净晾干,上电测试待机为0PL13,PL11都为0,发现PU5管脚氧化的很厉害,就换了一个全新的上去还是无待机电流,查外围供电19v已经上来了,为啥无3v5v输出啊,仔细查找每个管脚,发现4脚是负责启动LDO的作用但是它没有电压,追线路发现了问题,PR190 390k电阻一脚已经氧化断线了,而且QFN封装的PU54脚也断线了,无奈只好飞线吧。
       上电发现待机还是为0,但仔细一查发现3v5v已经出来了,估计现在最新的机型从设计理念上改进了设计,待机电流很小,0.005左右,节能环保的考虑吧。
满怀信心的接上全部负载开机测试,电流忽的就上到1.1A后自己掉电了,而且待机电流变大到0.15,明显的次级供电有短路,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主板,发现PQ444脚阻值明显偏低,根据经验mos管坏的可能性很小,像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外围芯片元器件的事,仔细用洗板水清洗外围,因为isl62881是新型号,我没有备件,就只好先吹下来重新焊接一边,上电拔电,再次静态测试PQ444脚发现阻值已经是560k了,心中暗喜,再次接上屏开机说上电时序已经跑完了,查图纸VR-powok ,ck-powok都已经出来了,cpu核心因为也是新型器件,从深圳发货过来要2天时间,心中等不及就按照常理把cpu核心isl62882吹了一遍,开机还是跳变后自动断电,郁闷死了!难道今天这板子就死路一条了吗,网上有报价交换600,客户那边催的也急,难道咱就看着钱挣不到吗!这不是哥的风格,冷静下来抽根烟,准备刷个bios看看,但是客户的板子原则上最好少动焊,除非万不得已能不动就不动,这样无论是交换还是交付客户都好说话,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放电coms 电池,这次奇迹真出现了,不付重忘这次开机终于出现宏基的logo了。到此收工,小结一下成本,一个IC rt8206,,一根飞线,历时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600大洋收费高吗?哥不认为高!也算对得起自己的工时费了。
附注各个电感对地阻值(二极管档红笔接地):pl5,pl6 0.144   0.144
      Pl17    0.029
      pL18    0.175
      pL13    0.108
      Pl11,Pl12     0.028cpu核心供电,不知为啥这么大)
      Pl10          0.019
      PL7 0.006      PL3     0.126

网友(点评):
图纸显示不全,也和你的截图对不上。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我还真没有修到过。楼主思路不错哦。

网友:
600不贵。。。我这个月也修了台进水的I5,ACER的。。。修了N天啊。
一开始是先把腐蚀掉的电阻电容全换,再后来换桥,好了,亮机了,很兴奋。
结果兴奋不到5分钟,掉电,TNND,5分钟准时掉电,愁死我了。
中间曲折的过程不说了。。后来是无意中刷了BIOS。。好了。。
我才收了500.。技术太差啊。。真的是历时N天,中途有几次想放弃的。。

网友:
好新的机器   进水就是这样  修起来麻烦

网友:
新机还没修过,,基本都没过保

网友:
还是老师傅比较利害啊  多像你们学习

网友:
放下电就解决了?  我擦

网友:
进水机我也挺怕修的~~特别是进水过后二修的机器~~基本很多芯片都是加焊过~~

网友:
进水机要么很简单,要么很头疼。。

网友:
bios放电又是能解决很多奇诡问题,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那么新的机子 她怎么不保修呢 不过楼主6百大洋那么快就到手了 厉害啊

网友:
很新的机器哦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有打完字就敲了回车
不明白ISL62881 焊接完了之后要通一下点 回头在量阻值呢?

网友:
不好意思,图纸是2张,同样是zq1,同行自己对着机器研究吧

网友:
佩服!如果生意好的话不如换板来的直截了当,空下来修修挺好的

网友:
进水机就是容易把线烧断

网友:
一般情况下新的机器也找不到主板,和配件

网友:
收600,的确不贵,强烈建议大家以后晾晾自己的收费;低的就别亮了,大家都同行,看了不爽。

网友:
四个月接到这款机器,当时三无(没图,没备件,客户不能等),只好放弃。

网友:
这收费还算合理,不算高,不过我们这里收费没这么高,今天修了两个进水的ACER,一共才收到330

网友:
非诚勿扰。我一般接单前第一先端详故障的可控范围,做到心中有数,第二看客户的谈吐,抓出他的底线!有些客户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那种,我直接连故障都不和他说,不说废话就四个字:非诚勿扰!宁肯闲着也不接单,还有另外一种就要好好遛一遛了,那就是心里发虚的客户,先让他们放下最大的戒备心里,先谈到售后的维修价格和情况,然后慢慢给出个售后三分之二的价格试探一下,如果情绪反应强烈,就降到三分之一是我的底线了,如果反应还行,那么售后二分之一的价格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我一般修机都把CMOS电池拔出来的。

修过一台东芝,CPU坏。如果不放电的话,怎么换CPU都不亮机,除非换成同型号的CPU。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小弟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我才能练到楼主这样的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