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7520 开机过几秒重启问题

楼主(2011-08-15):
acer  aspire 7520 开机过几秒重启 一直循环 显示屏不亮的 有没有哪位高手修道过这个问题 这个好像是通病 现在手上有2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电流跑完重启吗。?

网友:
如果电流跑完重启的话就考虑一下BIOS。

网友:
开机芯片信号都正常了吗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建议LZ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我有个 acer4315   和你问题差不多   掉电    能换的都换了  BIOS 也刷了N个了   水平不行搞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