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主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1-08-15):
一台旧式电脑(主板:815ET/EPT,CPUENTIUM III SL52R,CPU的参数是:1000/256/133/1.75V)在使用过程中,突然死机,重启后显示器无任何显示(无主机的信息),电脑电源正常,重新弄一下内存条和CPU,依然没反应,因为主板的小喇叭已坏,所以听不到故障报警声……是否由于天气热而导致CPU或主板、显卡坏了?此主板原来在关机后有时会自动启动。故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上检测卡跑一下码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正解 主板跑马 检查晶振 开机电路 南桥等

网友:
你可以拿检测卡跑下码,看看能跑到多少?如果不跑码的话,应该就是主板有问题了。你这个主板维修的话也没有什么价值了,而且维修以后还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