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519 显卡问题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08-15):
图上的显卡还能植株吗 这个显卡上的字已经没有,我不知道是什么显卡 找了下钢网 上面是go7400 这个主板上是这个显卡吗?  显卡不能用的话就只能买个芯片了

网友:
没有网可以手工植珠啊,  但是要考验你的耐心了, 重值下,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
go7400 这个主板上是这个显卡
631.。603.110M;6150;6100,都是它
最常用的网网

网友:
钢网是很多芯片通用的。

网友:
这钢网可用的芯片太多了 你还是找找 图纸啊 点位图啊 照片啊什么的比较实际点  要不你重新发个帖子 这么多人在修机器 有同款机器的就会告诉你的啦

网友:
这样的你下次还是要换的

网友:
7400的旧版显卡芯片很不稳定,最好还是买过一个芯版本的再焊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