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2电路怎么该9214的

楼主(2011-08-15):
看到论坛上有人说9202的,可以换9214,只需要改下外围电路,可是我不会,那位给指点下

网友:
9202 比较多。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9202 比较多..........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怎么改的,虽然这两个芯片比较多,可以换,但是还是想改改玩!是不是按照PDF的针脚定义来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