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CPU时钟电压过高跑D0

楼主(2011-08-15):
请问各位大侠,盈通945CPU时钟电压过高跑D0,上假负载测CPU时钟1.56V正常应该为0.45V左右,测时钟晶振电压1.3V-1.5V,电感电压3.28V,跑线路假负载上的时钟是直接从时钟芯片RTM875T-511引脚上过来输出电压也是1.56V.本人不知是否时钟芯片有问题,无此同型号芯片代换,求解决办法!!

网友A:
你要先检查,时钟以前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如果都已经满足,就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内存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种问题太不好搞了

网友:
假负载是不是拿错了,你用阻值卡测下内存有没有供电

网友:
这个好像是CPU不工作啊,按CPU不工作来修

网友:
DO应该不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FF直接跳DO肯定不是内存不过,是CPU不过,内存供电正常。板上几个主要供电测试都正常,以前修过跑D0是CPU座虚焊,但这个板CPU座不是BGA,应该不存在虚焊。谁有RTM875T-511芯片的PDF,能不能献上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检查,时钟以前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如果都已经满足,就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时钟的供电3.28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钟的供电3.28V应该是正常的。

CPU的两条时钟线电压都是一样的吗?还有这个时钟还会通到NB,也一起查下这4条线的电压是不是不样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的两条时钟线电压都是一样的吗?还有这个时钟还会通到NB,也一起查下这4条线的电压是不是不样 的

CPU两条时钟电压都是1.56V,到NB我不知道是哪几条线,没有时钟PDF。

网友:
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两条时钟电压都是1.56V,到NB我不知道是哪几条线,没有时钟PDF。

大概量嘛,一般都是并排的,或者隔的不远的啊。量量有没有基本一致的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昨天晚上回去什么都不量,2分钟把IO干掉,上机刷刷的跑码亮机了,因为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是IO的问题,后来仔细一瞧这IO是8712F-S KXS的,这IO在我修的板中坏的是最多的,所以毫不犹豫直接干掉,没想到竟然好了。但是没有找到原因,望基地高手指点下。

网友:
IO有几个脚位是给北桥提供时钟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错了请更改

网友:
我本人认为是CPU没有工作,如果你觉得没有过内存,可以把内存拔掉看诊断卡显示的是否与上内存相同,如果相同就是CPU没有工作,不同则为不过内存。主要检查时钟电路基本的工如作条件是否正常{如供电,PG等}其他的时钟型号是否
正常如{内存,显卡,PC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