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问题!

楼主(2011-08-15):
有一个方正17液晶,开机只闪一下就黑,强光下可以看见图像,怀疑是灯管坏了,找了几个灯管换上还是不行,问题同上,求高手解答!!!!
问题

网友:
你的故障可能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你已经坏了灯管 现在就是高压条了

网友:
高压条坏了,明显供电不足!

网友:
你换灯管以前为什么不先排除一下呢,赔了几根灯管。。。

网友:
还是高压有问题,主要决解高压部分

网友:
很明显的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