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提示错误

楼主(2011-08-15):
用一件还原精灵做备份 但是做完后重启提时错误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没有备份好呗,看好他的提示,需要备份的分区和备份所放的分区不要搞错了

网友:
换个版本的GHOST重做吧,也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用MHDD检测一下吧

网友:
重装系统呗

网友:
用手动的。问题比较少

网友:
提示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