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hp4416S笔记本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开机黑屏capslock闪烁4次左右 硬盘开始工作了 进入系统有win声音 但是还是黑屏。请问是什么问题,
显卡有工作,外接显示器没有图像,屏是好的。

网友:
查一下屏的供电,信号有没有

网友:
报错了  显卡不显  先坐下BGA  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这个是挨着显卡背面的一个正方形的芯片坏了,修好过一次同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一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