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球

楼主(2011-08-15):
昨天主板北桥坏了。我用BGA返修台把北桥取下来,用织球台织了三遍,还没有成功。请问各位师父织球有什么要领吗

网友:
这是风枪的使用技巧拉
多练练风枪吧

网友:
要么本身芯片的问题,楼主还是多多在练习BGA吧

网友:
我还是新手  注意温度 时间控制 还有就是观察锡珠的状态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