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重植完芯片上电容几乎都短路了可依旧显示正常

楼主(2011-08-15):
GPU重植完芯片上电容几乎都短路了可依旧显示正常---华硕FD9C在GPU拆下之前芯片上电容都没短但+3VS短路,拆下GPU后+3VS没短了,量GPU上的电容也没短,但是将GPU焊到主板上后芯片上的电容几乎都短了,但是通电开机后运行正常显示OK了.

网友:
本来显显卡的阻值就很小,,万用表也不那么精准,,,越高端的显卡阻值越小,

网友:
估计是你那表不准了吧。  都经常这样

网友:
GPU阻值本来就很小,新款的我就见过,阻值完全为O

网友:
可能是功率大的原故吧!!!!!!!!

网友:
各位要看清楚,芯片拆下来是正常的,焊到板上值才为0的

网友:
有些 不是无穷大 就没事

网友:
管它短不短只要能亮使正常就OK了

网友:
大伙干多了桥就都明白了,其实芯片上电容的值为0是不正常的,个别板在设计上不同,拿来与大家分享,别到时会以为是芯片坏了

谢谢

网友:
显卡的阻值本来就很小的。拆下来量才几欧左右。显卡越好 阻值越小

网友:
只要是好的就OK 以后遇到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本来阻值就很小啊

网友:
没有的美事

网友:
嘿嘿,学习了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的 为0后 最好不要用  多数为短路  但是哪怕只有001都可以用

网友:
先不短可能就不显了。

网友:
应该没多大事  正常就好

网友:
点亮了就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