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 ,

楼主(2011-08-15):
各位大哥,小弟遇到一块清华同方的机器。 客户拿过来机器,通上可调电源开机一直掉电,拆开后先换U试了一下未果!  接下来怀疑cpu供电块,先给他加焊一下,貌似好点。有时候能开机,亮机。 不过有时候还会掉电,接下来把两个桥都加焊了,开机后还是回掉电,不过比拿过来的时候好很多,至少大多数能开机,小弟初学笔记本,还望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帮你一起呐喊,求助啦

网友:
掉电后电流是多少??还能触发吗?

网友:
刚拿过来那会,一点开关键电流跑到0.1A就会掉点, 反复点开机键还是一样!  最后修完电流跑到0.9貌似刚过cpu就掉电了 ,掉电以后可以继续出发偶尔还会开机。  开机后貌似正常,不过没长时间验。

网友:
找出图纸重点排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