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2060偏暗

楼主(2011-08-15):
联想LX2060偏暗,调节面板的亮度,调到最大也没有明显变化,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试下外接灯管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用高压板替换一下,要是效果一样,那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拆开显示器,看到给显示器灯管高压部分是并联在一起的,用数字万用表二级档测量高压部分的蓝色滤波电容有一个有390的数值,其它三个都是显示1,是不是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A:
高压板的问题吧,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的问题吧,换一个试试看。

手头没有两灯的板

网友:
联想20寸有个通病就是灯管低压端虚焊烧糊了

网友:
高压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