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进水

楼主(2011-08-15):
待机0.2A 按开机键无反应 南桥热, 但南桥未短路(少组电压引起南桥内部某部份反向异常导通而发热,不可认定为南桥坏),
南桥待机时需要VCC1R5M由VCC1R8M经Q76放达变换得来。。。
上拉到15V,但R486的1端无15V  到D55_PIN3断线, 接上还不正常,
再测D55_PIN1 PIN2所来的  两个都断线  飞线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进水严重,断线严重,毛的办法修了,叫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是没有办法

网友:
处理一下腐蚀的地方,看下开机的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