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住死机(电脑操作中突然卡住死机,重启之后走到主板界面卡住)

楼主(2011-08-15):
再重启之后一直这样,MHDD扫描过硬盘,硬盘没事。内存是DDR3以前是金斯顿窄条,现在换成威刚但毛病没有解决。具体配置是:主板V星880GM-E41,集成显卡ATI Radeon HD4250,内存DDR3 2G 1333威刚,西数硬盘500G,AMD cpu AM3-X2-250。 毛病就出在现在开机走到主板MSI 880GM-E41界面卡住 。怀疑是主板的毛病,刷主板BOIS好使吗?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刷BIOS看看,一般会好的。

网友A:
检测卡跑到那里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卡跑到那里停了??

没有那个东西。

网友:
这问题还真不好说,先查内存和硬盘是不是又问题

网友:
你看看先换电源行不!不行的话就刷BIOS!

网友:
1 系统病毒
2 电源供电不足
3 硬盘是屏蔽过的 (有毛病)
4 硬盘线换一个
5 CPU 风扇是不是转数不行了(机箱内部温度过高)导致死机

网友:
卡在LOGO界面不一定是BIOS问题,连电源都应该用最小化和替换法排除一遍。

网友:
CPU 就不排除?

网友:
bios少有问题的

网友:
卡那里我见过的最多的都是硬盘的问题  (包括数据线个电源线 )你可以把硬盘拔了 看看过那里快不 ?

网友:
你的是新的配件吗?是的话,就直接换个试试嘛。  另外就是检查下,一些连接线,和主板安装各个方面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