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20A是谁代工的?谁知道他的时序

楼主(2011-08-15):
  清华同方k420A是谁代工的?谁知道他的时序?今天同行拿来机器说是不触发,走后插电源可以触发但电流到1.20就不动了!打波波那里闪,北桥和显卡都做过了,然后查ec的PM_RSMRST#的信号没有电压,现在不知道他是不是复位,

北桥的复位都有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PM_RSMRST#信号是什么来的?想知道他的时序是什么样的,到底要不要这个PM_RSMRST#信号?

网友:
对了这个同方的这个机器是谁代工的,那位大师给小弟讲下先谢谢了

网友:
你都有图了,还不知道哪家代工的吗

网友:
PM_RSMRST# 这个是南桥置高SLP_S3和SLP_S4的前提啊,如果这个没电压,那1.2A的电流哪来的呢》?
没有这个电压,都不会有大部分的S3状态电压和S0状态电压,!!更别说PG和RST了!
无法理解!!

本人这个信号的理解是:南桥ACPI的复位信号,重置所有S0到S5状态!或者叫南桥待机电压的PG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没有   绝对不会上电的

网友:
南桥换新的就可以解决

网友:
FIC 代工 附Timing Diagram

Timing Diagram.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