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掉电

楼主(2011-08-15):
谢谢了!今天来了个东芝M200 掉电 以为是通病 但是换了CPU下边的电容还是掉电!掉电的时候北桥有些烫手  ,个个电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修了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去掉大电容再加上去8颗330的看怎样

网友:
你换电容换得没有问题吧!!~~温度控制怎么样啊!!~

网友:
不行在换一块电容 ,我上次也遇到过。换的新电容还是掉电,不过找了一块旧的换上就好啦!感觉买的新电容有问题,你试试吧!

网友:
CPU电感有没有发热,看看!很热看ADP电源心片

网友:
加点就掉  电流跑到1.6几 就感觉在坚持一下就亮的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掉大电容再加上去8颗330的看怎样

一开始用买的全新的  但是还是不好用 之后用的6个330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换电容没换好啊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换6个330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北桥散热没做好啊,这板子除了电容很少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
是吗与来世这个问题啊,我遇到过东芝A80加电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