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HP NC6400 ADP开起信

楼主(2011-08-15):
机子问题是没有开起PQ3的信号!!! 图纸ADP_SIGNAL电压为7V 而ADP_EN#应该为低电频才能开起PQ3  从图纸上看只有PU25B才能拉低ADP_EN#这个信号 PU25怎么工作的我不是很懂  个人理解应该是PU25B第5角电压要高于第6角PU25B才会工作。可是从图纸看看第5角是VIN 18V的电压经过2个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应该是4.6V。想要V5大于V6那V6就应该要被拉低才行!!!可是我找了半天就PQ62开起后才能拉低ADP_SIGNAL这个信号!!!PQ62我以经换过了G级有6V的开起电压可是3角还是有7V而1角却没有,不知到PQ62是怎么工作的!后面不知到怎么修了!上面的电阻我都打过啦都没问题     我想知到是不是我理解错呢  求解!谢谢啦

网友(点评):
LM393比较放大器,5脚正向较入端,可以理解为基准电压,6脚电压不能高于5脚 7脚才以输出高电平

网友:
上转个图纸没有的可以下载  嘛烦大家帮帮忙

nc6400 hat00 LA2951.pdf

这是图纸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有问题,导致ADP信号出不来。那种适配器中间是带一根针的吗,可以量下那根针的电压。。

网友:
嗯  谢谢你的回答  适配器中间是带一根针的    机子我以经修好了  是我理解错呢  正好是相反的  只是PU25坏了  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A:
PU25是比较器吧,5脚大于6脚就会输出高电平,反之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U25是比较器吧,5脚大于6脚就会输出高电平,反之是低电平。

对  我一开始就理解反了走了不少弯路  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我一开始就理解反了走了不少弯路  哎!!!

看来楼主的基础还不扎实啊,有空报个远程看看吧,喜哥讲的还是不错的。

补充内容 (2011-8-17 18:01):
不是啊,这个比较简单,我们讲的时候没感觉怎么难啊。

网友(点评):
是啊 的确不扎实!也前就知到就知到5角大6角的话这东西就会工作怎么工作都不清楚!!汗死了

网友:
又是一台比较器 惹得祸  不过最终LZ 还是修出来了

网友:
NC6400 有通病的哦。。PQ58很容易坏的。。我买的二手NC6400的主板基本上都修过BQ24703周围的电路。。LZ碰到的问题还是比较经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的基础还不扎实啊,有空报个远程看看吧,喜哥讲的还是不错的。

这部分电路我问过喜哥,那叫超级头疼。。。比较经典的还是小贝花的那篇文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电路我问过喜哥,那叫超级头疼。。。比较经典的还是小贝花的那篇文章

以前修的确很头痛  不过现在我发现比以前好多了   虽然走了弯路不过我又学到了点新的东西!!问一下那个PQ62是怎么工作的!他的1角有接一个3。9K的接地电阴 而他的开起电压2角也有电压 可是第三角确没有被拉低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的确很头痛  不过现在我发现比以前好多了   虽然走了弯路不过我又学到了点新的东西!!问一下那个P ...

哦   汗  打错了个字 是3.9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