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35封神版通病

楼主(2011-08-15):
两块盈通P35封神版,复位灯常亮,拿下散热片,再加上就正跑马了,过段时间又不好了,两块相同

网友:
这个散热片是北桥还是南桥的,还是2合一的桥! 照你这么说这个桥容易虚焊!

网友:
山热片是整个大的,南桥,北桥,CPU供电管连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