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在外面可以点亮,装进屏点不亮(亮下就灭)

楼主(2011-08-15):
接到一新机,什么时候生产的没看。成色,做工都蛮新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拆开吧。
这机器的确是费劲。和大家分享下,能不走弯路就不走。
恩,上图。

呵呵,百度的图片,恰到好处。

在这里向大家虚心请教下:灯管换好,在外面测试,没问题。装进屏中,不行。排除短路、安装问题。我用点屏工具,接上高压板,灯管是可以正常点亮的。Why?
问题应该在高压板,可想不出究竟为什么。
今天听到有人说,是不是灯管正负极接错?
我呆愣在那, 或许是换灯管换得疲惫,或许是其他。。。。灯管是交流点亮的,正负何来?

网友A:
看样子是HP的W2228H或者W2207,这个机器根本不需要撬!用手直接抠前框就可以把前框扒出!不会有丝毫痕迹!你那办法实在是太老套了~灯管问题最大可能就是应该还是灯管质量问题!

网友:
没有安装和处理好,,,

网友:
检查灯管绝缘情况,原装高压条灵敏度一般都比较高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们百忙抽出时间来回复。
我说明:排除灯管质量问题、安装问题。
疑难杂症

网友:
一般情况下灯管不分正负极,少数机型不分正负就是点不亮

网友:
你在外面点亮用的也是同一个高压板吗?是的话就可能是灯管绝缘方面没有做好。要不就是灯管不符合集光槽的规格。

网友:
灯管没问题就直接换高压条

网友:
装进去的时候有可能轻微的短路。绝源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不会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检查绝缘没有处理好、你试试吧

网友:
换的灯管可能漏电装上之后造成不亮的

网友:
看见你们都说绝缘问题,我有台,三星740BW 闪屏,单灯测试灯管一头发灰,更换4根灯管,绝缘只用一层热缩管(这个绝缘有没有问题?你们一般怎么处理接头的),装好屏后测试还是一闪一灭,更换高压板也没用

网友(点评):
呵呵,高压板比较敏感的。别理会那么人云亦云的人。

网友:
没有绝缘好吧,引线接地了吧

网友:
用一个高压条替代原高压来测试,如果还是一亮就灭就是灯管绝缘的问题,如果能正常,说明原装的高压有问题。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你没有做好绝缘问题,我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就碰上你遇到的问题,你可以用单灯高压条来试,其中肯定有一条没有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HP的W2228H或者W2207,这个机器根本不需要撬!用手直接抠前框就可以把前框扒出!不会有丝毫痕迹!你那办 ...

你再看看

直接翘,你知道会断多少卡扣吗?

网友(点评):
我不需要看,这个机器我修过多了!拆外壳从不用螺丝刀撬的,直接用手就可以!如果不明白方法建议你查看下维修手册里的拆解步骤与方法!

网友:
灯管没有装好吧,装进去就打铁了!

网友:
不是吧!!换通用高压板,省心

网友:
W1907这个机器确实是个大头痛,高压部分带载差遇到过不少,看到过论坛中有人换高压线圈解决问题的

网友:
告诉你吧,灯管是没有正负极的,也不一定是高压,你看看不接信号线出无信号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说电容是鼓包啊,难道坏了只是鼓包?瓷片电容不良也容易导致高压保护啊。

哈哈我倒是给忽略了,陶瓷电容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 HP这个机器  换了电源板,换了四根灯管,也是开机亮一下就黑屏,换个别的屏就没有问题了 ,说明还是灯管没有处理好,最后实在不想再拆了  直接去保护了。测试一小时没问题 下班了,明天再测试一上午要是没问题就交差。

网友:
灯管没装好导致的问题啊  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换个高压试一下啊 不行在看灯管

网友:
灯管的绝缘要处理好
原装高压板保护要灵敏点
通用高压条质量一般

网友:
高压板芯片是否是9938如果是,第三脚对地短路,如果灯一边暗那只有换高压板

网友:
我也同意直接更换个高压条,排除高压条先,

网友:
哈哈,灯管有正负极,超级搞笑。

网友:
把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灯管的焊接线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修过一个联想21的 点一短时间才灭   有人说是什么 高压板平衡保护   直接换高压板了

网友C:
现在 换灯管 直接 换成品(带灯架的 那种)!自己 焊接的 灯管 寿命就是赶不上成品哦!这样 即效率又耐用!

网友D:
如果你确定换灯管时已注意了极性,并已焊接良好,绝缘良好,高压板没问题的情况下出现装进去不行的话,建议将原灯管线全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 换灯管 直接 换成品(带灯架的 那种)!自己 焊接的 灯管 寿命就是赶不上成品哦!这样 即效率又耐用!

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确定换灯管时已注意了极性,并已焊接良好,绝缘良好,高压板没问题的情况下出现装进去不行的话,建议 ...

灯管的级性何来?怎么区分。(我从第一次换灯管到现在,都没注意过,汗。)

网友:
灯管高压板一起换,省心,这么多事,还研究这个,想想液晶维修的前景,就没太多心思研究。

网友:
我遇到过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线圈质量问题,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