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白屏。修过几台一样的。。

楼主(2011-08-15):
这几天接到了几台CQ40,,拿来都是说白屏。接手后。试外接。。。有显正常。心想是屏坏吧。就三两下拆了屏下来。。换屏。,结果是一样的,馬 上量LCDVDD 。。只有1.8V。。。拆下屏再量LCDVDD 我汗。。。3.3V..头大了。。再换了上屏。。。一样的结果。。。。没法。。拆机了。。。从屏接口跑线。。。。汗原来是烧了个管子。是在散热铁排风口下。。。懒得找管。。拆下坏的直接飞根线跳过。。。开机OK。。。。几台都是烧这个管。。。在这说下,,希望能帮到大家。。不用再去拆屏多一步工。。。

网友:
这个问题 遇到过 也是 先拆了屏 再拆机器的

网友:
啊?不会吧?手上正好有个白屏的CQ40,换屏、屏线都不行,加焊重做北桥也不行,正准备换北桥呢。。。。桥刚定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