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没有声音

楼主(2011-08-15):
很不错的机器

忘了上次是什么问题,后来和客服谈妥。那就是我们维修的看家本事:修不好就换。嘿嘿,傻笑下,嘿嘿。

换好板子后,却发现没声音。囧

折腾,系统,原装驱动,安装版系统。无果。

后来眼光瞟到:
喇叭,换个喇叭试试。
涛声依旧。

让我困惑的是:机器没声音(外接正常)在每次重装系统开机的时候,依稀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很小。不是太真切。确定不是幻听。它只响一次,随后任凭你怎么折腾,就是不响。
现在,外接有声音,内接不响。以往修到过,换的是主板喇叭的接口。但这个接口的问题被我排除。功放芯片等等测量也没测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向大家请教下类似问题,大家都是如何修复的。
内接不响,外接ok。

网友:
上次一台是MUTE信号短接了。。这个情况不清楚等高手

网友:
查下功放撒

网友:
功放 换了吗

网友:
内外没有切换过来,重点还是查内外切换控制信号线。

网友:
是不是耳机接口的传感开关坏了?

网友:
你进BIOSS看看设置

网友:
有可能是耳机接口坏了  耳机接口好比一个开关   也有可能是控制信号部分出来问题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换掉功放,看看耦合电容是不是挂掉了。楼主相片拍的不错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问题,问题是插耳机有声音。不插没声音,以为是喇叭坏了,换了N个喇叭都没好,后来换接口好了

网友:
查内外切换控制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