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二修问题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15):
华硕Z99D 客户送修之前已送到维修站去过。这前故障是开机能听到开机显示ASUS LOGO 的声音。维修站说是显卡和北桥有问题,报价太高没修。送到我这里时故障是 第一次开机有显示进不了系统,重启就无显示了,只有把显卡取下再接上才能 开机有显示,再重启又无显示了!!请高手指点 是维修站 动了那里!!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做显卡吧。。能听到LOG声音。。

网友:
换个显卡吧 你外接试试呢?

网友:
外接无显示

网友:
是什么显卡~和什么北桥?确定下芯片的,才好判断的~~

网友:
楼主。。。维修站说的没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