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 单独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08-15):
IBM  R61  14.1宽屏的 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用电源可以开机,电池也可以充电,
  把电源电池都接上,开机后抽掉电源,电池也可以继续放电,机器正常工作。
  插上电池,查待机没有3V,5V,1.5V,1.8V.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请教各位前辈们,这是神马原因啊?

网友:
查一下电池检测脚以及电沲放电控制极

网友:
查了一下,电池供电先过1个F12保险,在过3个场管,3个场管的G级分别是 0, 3.3 ,0。  但是电压也过去了啊。

网友A:
看电池周边的地方有没断线或掉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周边的地方有没断线或掉件。

没有掉件啊,断线那就还没有查出来有没有哦。。

网友C:
找个图子看一下啊
哪里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掉件啊,断线那就还没有查出来有没有哦。。

没有实物不好推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图子看一下啊
哪里有没有断线

好的,那我对着图纸把电池接口周边的线路都跑一遍。。。

网友:
找个充电IC 换下   以前遇到过个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