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0EW9

楼主(2011-08-15):
飞利浦190EW9 液晶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后黑屏,关机一阵再开,又过几分钟又黑屏,电源板电容无鼓涨,求解?

补充内容 (2011-8-18 14:45):
已检查出是屏灯管问题,其中一条灯管线焊点虚,生新焊好后再接上,试机OK!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点屏,如果不黑屏查高压部分,还是黑屏查灯管部分。

网友:
这多半是高压吧,也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重点查高压部分,你可以用另外的灯管接在原来的高压板上看下能不能常亮,如果可以常亮说明问题出在民屏上的灯管部分,如果也是一样的话说明高压部分有问题,可以用通用高压板来代换~~~

网友:
本人专业于修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和电源板

网友:
也可能是虚焊   高压  和灯管问题

网友:
如果是群创的屏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高压保护了,点点灯管看看

网友:
我把INL837GN 9脚吸空,不黑屏了,但是每隔几分钟屏会闪动。有人说是灯管焊点虚焊问题,不知是不是?

网友:
没有人来帮我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