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换改良显卡问题

楼主(2011-08-15):
dell1310 原来问题是上屏白屏,外接正常。换改良显卡上屏不亮,外接花屏。换一个还是那样,改良卡在其它机器用是好的,最后找了1样的原卡上去正常了,可是用了不到两个月又回来了,630-a2 原卡 用改良的630-a2也不行,晕死呀!
显卡

网友:
改良显卡是G86-631-A2吧。。白屏查下屏供电有没有,还有显卡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这款机子就这样,换改良版的下次刷下BIOS,不换改良的就这样,我搞过一台HP V3000的 头都大了,长的两个月就回来的,每次都是重新直球,还是这样,想这样的机子有显卡问题,运气好管几个月,运气不好总是出问题,不行就建议客户换集成显卡的板子

网友:
白屏你做BGA做好了没有啊!!!~~~

网友:
一 芯片有无问题 (有时候连续几块坏的 有可能的) 改良的 用631 10年全新的 白胶带R 做BGA要一定 做好!

网友:
这种问题麻烦的哦

网友:
这里换了几个 都是带白胶的 基本没返修的

网友:
改良的是白胶621-a2,631-a2

网友:
有些板就是这样的,换新卡不兼容,只能用回它原来的那个,烦人阿

网友:
我换了一个 09 年的 630 带R 版本的 还是不行的 最后还 是 07 年 630 才可以的 刷bios 不知道刷哪个版本的?是刷官方网站的下的版本吗?

网友:
那板子很薄 小心啊 换显卡

网友:
买假货了吧,我一直买白胶,不知道白胶的现在能不能修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