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神舟优雅 A460-I3 D2的BIOS程序

楼主(2011-08-15):
这台机器蓝屏重启所报的错误如下:
STOP:0X00000012(0X00000001,0X0000BA80,0X00000000,0X00000000)
Beginning dump of physical memory physical memory dump complete
contact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 further assistance

扫过硬盘,无任何坏道,只有几个绿块。换过内存DDR3,重做过北桥和显卡。故障如初,用的时候还是不定时蓝屏重启。实在没办法了,向大家找个BIOS程序刷下看看。在此先谢谢大家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
蓝屏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看 CPU 换了吗? 外设看看能取的取了

网友:
无线风卡取了,无驱取了。CPU没换,BIOS没刷。。。。。。。CPU啊换不好要赔本啊

网友:
只求BIOS程序,谢谢

网友:
无线风卡取了,光驱取了。CPU没换,BIOS没刷。。。。。。。CPU啊换不好要赔本啊

网友:
BIOS  一板只有神舟售后服务站才有的

网友:
打神舟客服 看给不

网友:
神舟不给,态度还老差,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