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神马问题有思路的同志给点建议,急等

楼主(2011-08-15):
接一神舟HP650本,经客户说为打雷后不显,开机电流正常,但屏及外接不显,键盘大小写可调,拆机测,网卡没问题,显卡为:G98-630-U2供电及显卡上电容对地基本正常,把屏拆开连接好与主板的屏线,测屏各信号对地阻值基正常,但电流上去后,给屏供电和高压控制信号没有,手里没图纸,没办法先加焊下显卡,现象一样,手里也没有同型号显卡,也无法确定基本是否是显卡的问题,有遇到这种现象的高手指点下或提供点思路,谢谢!!!急等

网友:
这种显卡是最常用的啊,买一个换换试试看吧

网友:
或者屏线看有没有短。上次一台我搞了好久,屏线断了

网友:
雷打的我想应该不会烧到屏线吧,在说裸板都外接试了,不显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跳变,确定挡在哪里。

网友:
电流跳到1。8---1。9安左右

网友:
雷打的 坏显卡 也是 头次听说, 换屏 , 测 屏线 每根,测 LVDS 口的  对地    不行 刷下 BIOS    都没有情况 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我都郁闷死了,客户说一个雷下来就不亮了,测 屏线 每根,测 LVDS 口的  对地  都测了,基本正常,屏也换过、

网友(点评):
其它的都是正常的 那就可以能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A:
显卡热下  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热下  好了吗?

显卡加焊依旧,七楼说BIOS可能性有,开机后键盘大小写都可调,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怎么没路过的啊,在线急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