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开机10分钟左右 自动关机 本人在线等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15):
显示器  开机10分钟左右 自动关机   关机后驱动板给屏 供电 5V 正常   电源板 12V 5V正常   就是没有 高压开启信号。  高压开启信号直接接5V正常   求高手  帮帮忙本人在线等。

网友A:
你把显示器的按键拔了

网友:
驱动板故障,按键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显示器的按键拔了

早拔掉了  不行

网友:
现在我确定是驱动板的 问题    请你们帮帮我

网友:
不知道  先看看  学学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哦!直接接呢,又会出现常亮

网友:
换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上的芯片加下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