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版号 H3MB8E0 REV:E
上可调电源 待机 0.007 有3V 5V 按开关触发从0.007掉到0.004 在按开机键无反应 保护了 拔下电源在插还是0.004需要拔电放会电在插电源待机才回到0.007 后才可以在按开机 测了好长时间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求高手指点(有可能那快出问题)
电源

网友:
检查EC的工作条件,还有看看主板有没有受潮或进水腐蚀

网友:
主板没有进水 没有腐蚀 外观都正常

网友:
直接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