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供电是多少,不是说那屏3.3 V的供电

楼主(2011-08-15):
led屏供电是多少,不是说那屏3.3 V的供电. 我的意思是说
笔记本
LED显示屏 那里面发光
二极管
,在屏电路上不是能看到有个芯片吗? 给发光二极管供电的那芯片, 这芯片供电又是多少呢 ?是19 V 吗?
笔记本

网友:
是LED液晶发光二极管供电的产生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吗??)

网友:
因该是先芯片供电 在有LED液晶发光二极管供电巴

网友:
一般就是 +B 电压 上来的 宽电压输入 7-20 V 都OK ,

网友:
忘了说,超薄屏 的 LED 升压电路是在 主板上 ,屏上的电路板太小, 放不下,

网友:
我碰到过的27
V

网友:
好像是27V吧,我之前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