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换系统蓝屏

楼主(2011-08-15):
   早上客户拿一台V3000机子说上不了网,检查了初步判定是系统出问题造成的,加上客户抱怨原来的VISTA系统不好用,要换一下系统,心里想这个号办,装个系统就搞定,结果装到一半蓝屏了,以为版本不对换了一个发现还是蓝屏,有点傻了,以前V3000的机子换了也没出现这个问题啊,进PE看看,结果进PE也蓝屏,。。。。。别说桥有问题,但是我还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要一会客户来了说换个系统换的机子都坏了,那就不好了,头晕啊。。。。想了想换回原来的VISTA试下,找了张VISTAVISTA安装发现正常了,真是搞不明白这台V3000怎么不能改其他系统。

网友A:
重新恢复一下BIOS。全盘分区。也有硬件存在不兼容问题。。纯净版的试试

网友B:
硬盘接口没改吧!!他以前是VISTA的  你再看下   引导区 干掉没

网友:
你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安装win7就可以

网友:
v3000的机子要装xp。必须先,从新刷bios才行的。或者是叫他该win7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接口没改吧!!他以前是VISTA的  你再看下   引导区 干掉没

你说的硬盘接口应该是模式吧,这个没改 ,不过分区是全盘都格式化了得

网友:
给他刷新一下BIOS,或全盘分区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恢复一下BIOS。全盘分区。也有硬件存在不兼容问题。。纯净版的试试

他的BIOS我感觉是有问题的,和我以前遇到的V3000的窗口都少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模式我没改 不知道需要改成什么样的

你的有可能是AHCI或SATA的,你改成ATA模式的!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   原来可能是 STAT的  你可以改成 IDE

网友:
硬盘接口没改,改成IDE的,否则的话只能装VISTA,装XP都会蓝屏的

网友:
WIN7吧`这台机`我在用``WIN7还是很可以的驱动上面``XP`用在这台机`倒是没WIN7来得好使啊`

网友:
硬盘接口改为兼容模式即可。

网友:
我的意思呢。。在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还不行就刷吧!装VISTA是好的,那硬件就没问题的。就是楼上面说的,改硬盘的工作模式

网友:
直接挂个带sas驱动的xp得了,搞得这么麻烦干什么

网友:
换XP要。一般要改下硬盘接口模式改成IDE

网友:
或许就不支持XP呢,做之前去网上搜搜,不要轻易的做系统,这款本子就不好做啊

网友:
系统是可以做的。WIN7或XP纯净安装版

网友:
我前不久装一台东芝的系统,发现XP就蓝屏,只能装7。可能是厂商做了什么限制的,应该是只能刷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