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 开久了 就没高压开启信号 。。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08-15):
驱动板 开久了 就没高压开启信号  。。高手帮帮忙   正常是3.3V

网友:
首先排除是不是屏保的时候,多数情况是高压条本身,或者灯管

网友:
不是 我现在 确定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     不知道 怎么修

网友:
把屏供电3.3飞一条给开启信号吧,容易!!

网友:
那是!!!真是的!!呵

网友:
直接从电源部分飞一个3.3V的过来看看行的通不

网友A:
修好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修好的也不说,楼主真是自私,又要问,修好了又不共享一下,唉

网友:
很可能是保护电路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

不是我自私  应为 不是我修的  我老板 在驱动板3.3的信号和贴片电容  加了个电阻 就OK  有3.3V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一般是高压,灯管有问题产生的,不过只要把驱动板的供电作为高压开启信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