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常见的系统启动不了的情况。

楼主(2011-08-15):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进不了系统,进入BIOS看了一个,什么都是正常的,硬盘也能正常显示。首先想到可能是系统坏了,就重新做一下系统吧,设置了光驱启动,可怎么也启动不了。又没有USB启动那一项(联想天逸S180)。出现这种现在就开始考滤其它地方的问题了,待我仔细观察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适配器的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按常理说,应该是常亮才对,所以就把适配器拔下来,用万用表测了一下(15V正常啊),但是插上后,还是一闪一闪的,干脆直接换上一个试一下吧。就换上了一个,换上后电源指示灯常亮了,开机试一下,正常。
没想到适配器的接触为良也会造成不开机啊。

网友:
指示灯闪是不是提示电池电量低啊。然而你的适配器却充不了电

网友:
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适配器带不起负载了  适配器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一般笔记本尤其是日本的,对数字要求挺高的!以前修过一个东芝的,查哪里有正常,就是老重启!最后用可调电源试了一次,还真是着的毛病!19V就正常,高一点第一点都有可能重启!

网友:
像这样的碰到很多呢。一般都是用可调电源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