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7A主板CPU不工作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8-15):
今天客户拿了块精英775主板瞬间断电,查CPU供电场管击穿,换场管开机正常,上CPU后检测卡跑do,d1,CPU不工作,查CPU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实在是想不到哪的问题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内存供电呢?总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用力压CPU座,精英的775板子CPU座很容易脱焊的,如果压了不行,就空焊下CPU座,精英给联想品牌机代工的775主板几乎都是这问题

网友:
CPU座不是封装座,是不是也会空焊?

网友:
有的精英主板跑代码D1也是可以亮的,插上显示器等一会看显示器是否亮,精英主板经常跑D1还亮的!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CPU没有不工作,只是挡到内存过不去了,挡内存的时候检测卡的复位灯亮了吗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应该查CPU时钟,PG,复位,还有座子是否虚焊,北桥是否虚焊,还有775板子CPU座子的针脚很容易与CPU接触不好,有时须把针挑起来。

网友:
刷BIOS.
别不信,我在另一块主板上碰到和你这个一样的情况,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你可能会说:都不开机了,怎么刷BIOS?
答:用编程器。

网友:
你插个喇叭看看挡内存D1时报警不,报警,查内存工作电压时钟
不报警刷BIOS 换IO

恩恩这答案不错,楼主试试。还有查查系统总线

网友:
内存  北桥。。。自己查吧、、

网友:
换个8282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