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开机纯蓝屏背景

楼主(2011-08-15):
联想Y460 开机纯蓝屏背景 ,无字,外接正常,屏线正常,是否判断屏坏了啊!
联想
屏坏

网友:
第一批Y460屏容易坏。

网友:
x先看屏上有没有3.3V电压出来...

网友:
可以拿个屏试一下 不要告诉我你没有 备件哦 !

网友:
屏上面如果有电压3.3V,动动屏线没任何反应的话,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应该坏的少吧

网友:
找个屏试试看

网友:
外接是否正常呢。先区分开是主板问题还是屏或屏线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喃。。。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呢?

网友:
怎么补换屏试试呢?难道没有屏换来试试?

网友:
找屏试啊

网友:
直接给找个屏来看看啊

网友:
屏坏 了,上次我有个ACER的机子,屏兰底。排线。屏显卡都换了还是兰底,后来买了个原装屏才好。杯具。

网友:
这个屏的灯管线有点特别吧.

网友:
换屏上去试一下。 如果灯管点不两用个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