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顶星N68SM主板上的IC-找了半天不知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08-15):
顶星F-N68SM通电无显示,CPU和单桥都不发热。在com口插针侧有一个IC,u7。发烫。上面标着 ST GF328 ST25L85C CHN809.把这几个词逐个在网上搜,一个都搜不到。没有资料啊。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吗,
U7手 小尾指甲大小,20脚,分两排。
cpu

网友:
是串口芯片, 估计ST75185

网友:
唉,眼睛不好使,真的是ST75L85C.
这种芯片会不会烧啊?很烫啊。开机没显示。

网友:
发烫就可以拆掉试试,如果上电短期发烫就,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上图看看,上面的字体是白色的不?

网友:
教你一招,看不清,用洗板水点一下,等干了就看清了

网友:
如果是com口芯片的话,会烫得话是正常的...单桥供电正常的话加焊先。。。。

网友:
感觉不对就吹下来,不行再吹上去就是了,这种小芯片怕什么。

网友:
你那应是转换芯片来的,把那拆了看看行不呀,

网友:
同意8楼的看法,说不定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串口芯片坏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