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集成显卡不开机,电流上到0.72这样

楼主(2011-08-15):
请高人指教。这款电脑有什么通病的吗?

网友:
LZ没修过这款机器吗,通病多了,只是你没到坛里找。但你这问题好像不是通病,用测试卡或看看可调电源的电流的跳变,这比你找通病要好用的多。把跳变贴出来,这样才好给你见议

网友:
测试卡 会跳动的。。 到最后是显示03

网友A:
跳变几次?压按北桥看看。这机器最多的是CPU供电3205爱脱,但看电流,CPU早过了。集显的所以考虑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变几次?压按北桥看看。这机器最多的是CPU供电3205爱脱,但看电流,CPU早过了。集显的所以考虑北桥

北桥我换过了。3205 我也换过了。。

网友A:
你能把你跑的代码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你跑的代码说一下吗

跑的很快。我看不清楚, 跑到最后是03.。。。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全不全,你也知道换3205,那换完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