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进水,不触发,待机有3V,无5V

楼主(2011-08-15):
华硕X88V进水,烘干并更换rt8206a及周边被腐蚀的电阻后,待机有3V,无5V,不能触发,测rt8206a  14PIN EN1低电平,拆掉R9105  100k电阻,rt8206a  14PIN EN1变成高电平,5V待机也出来了,这时按开关键,需要按3,4次才能触发,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ec换过,南桥都换过,如果不是人为摘掉r9105,根本不能触发,5V待机也出不来,acin_oc#是低电平,现在修的一点思路也没有了

网友:
我估计麻烦了...换班吧..也许那里断线了....

网友:
嗯 进水的板子最好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