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装系统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1-08-15):
今天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台式机电脑。。用DM格式后。。Error:dynamic drive overlay not loaded     Insert boot diskette in drive A;press spacebar when ready……
这样提示。。头一下子大了。。怎么重装啊。。等都不行。。。最后上网查了下。。说是加载了什么DDO驱动最后按照说法想把C盘设成活动分区把加载到C区的DDO驱动删了    。。但 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扫描下硬盘

网友:
低格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U盘被识别为硬盘,意思是U盘启动分区已经为活动分区,你已经不能再设置实际的硬盘为活动分区了(我这样理解的),如果你非用DM,建议换光驱启动就解决了(不建议再用DM了,它对SATA80G+的大硬盘容易分区毛病)。用PQ,PM,DISKGEN都不错,我一般是ghost---local---disk----from image  最后一步输入C区大小,剩下的进了系统后在-----管理----磁盘管理  里面分出后面的盘符。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谢谢三楼的提议。。可以了。。。

网友:
以后还得多向各位学习。。。。

网友:
低格一下硬盘就好了

网友:
低格一下硬盘不行。。。最后还是按照三楼那说法。。解决的问题。。不错。。。

网友:
全格了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