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散热片,成功修复飞利浦 220EW9闪屏通病

楼主(2011-08-15):
飞利浦 220EW9开机半个小时左右开始闪屏。不停的闪烁,试着更换电源、显示驱动板无效果,拆开屏驱动板,对板上IC加热发现,温度越高,闪屏越快,确定是IC散热问题,加散热片后故障消失,烤机三小时无任何问题,希望对各位飞利浦用户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以后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可是时间长了还可以吗?一个月~~两个月

网友:
IC快不行了~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那应该是设计缺陷!

网友:
刚碰到了  但是 我的有时候 是一天才会闪屏  不知道可以不 先试试看

网友:
不会留下后患么, 这样是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上面的楼员说的也会有吧!可以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

网友(2011-09-26):
已经测试一个月,最高室内气温35度,无任何问题,嗨嗨。

网友:
想问一下有无图片看看?怎么固定散热器啊?

网友(2011-11-30):
学习了,我手上也有一台。试试看,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12-04-27):
好帖子,我也遇到了一个

网友:
用撒东西能降温呢!

网友:
中间涂硅胶,两边用热熔胶就可以了。

网友:
好方法 我也试试

网友(2012-06-10):
朋友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已经加上散热片了 正在测试中! 你能不能给张图  我学习下 看你怎么加的散热片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按你说的试试 听着靠谱

网友(2011-08-15):
飞利浦 220EW9开机半个小时左右开始闪屏。不停的闪烁,试着更换电源、显示驱动板无效果,拆开屏驱动板,对板上IC加热发现,温度越高,闪屏越快,确定是IC散热问题,加散热片后故障消失,烤机三小时无任何问题,希望对各位飞利浦用户有帮助。
闪屏

网友(2012-12-14):
具体加在那个位置呢?

网友A(2013-06-25):
学着楼主加了块四平方厘米大小左右的散热片在那芯片上,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3-08-21):
屏型号

屏板型号

屏IC位置

放好散热片位置(铝合金边角料做的散热片)

屏IC涂上散热硅胶

线路板还原

固定好螺丝

加散热后

安装位置(整体图)

用热风枪加热锡箔

安装好的位置(1)

安装好的位置(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着楼主加了块四平方厘米大小左右的散热片在那芯片上,看看能用多久

太小了点,应为该芯片处于封闭空间,能大就尽量大,效果要好

网友:
不牢靠,直接更换一块板得了.淘一块才30元,折腾那么久,心里不踏实.

网友:
ic有问题。

网友(2015-01-15):
这个能彻底解决问题不   我加了个铁条   不到一天就故障重现

网友(2015-04-01):
我这儿遇见一台是用10多分钟要白屏 鼠标拖动有尾巴。。。

网友:
肯定是芯片快挂了,如果是散热问题,出厂就不能用,

网友:
不知道三星的适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