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网卡问题

楼主(2011-08-15):
如题,接手时本正常使用,网卡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认到,也无叹号或问号,右下角显示本地连接无连接,插入网线无任何反应,网卡灯也不亮,查线路发现网桥11脚75欧电阻坏,更换之,再开机插网线灯亮了,进系统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测网桥1,2,3,6脚所连电阻无阻值,以为电阻坏拆掉发现阻值正常,而所连接网卡芯片EP8256210,11,15,16脚均相连,图上10--11之间15--16之间均有110欧电阻,请问可以确定网卡是坏的吗,另外我这里没有同型号的网卡芯片,无法代换,求高手指教可有代替的网卡

网友:
没人回复啊,不过还是告诉大家问题已解决,网卡和网桥全坏了,淘宝上买个网卡,废板子拆个网桥加一个75欧电阻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