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教我看一下图纸

楼主(2011-08-15):
请教一下U55是怎么工作

网友:
这是一个门电路,找个门电路的书看看

网友:
谢谢了  你就不能在这上面随便解释吗?就2个电压而以  两句话都可以说明了的!!!

网友:
我觉得,你查个门电路的资料,印象会更深刻。

网友A:
input  H   out  H
input  L   out  L

输入高电平,输出也是高电平
输入低电平,输出也是低电平。

我说的够明确的了。

网友B:
这是同向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put  H   out  H
input  L   out  L

嗯  明白了  谢谢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同向器啊

哦!我从来没有修过这东西!在图纸上无意中看到这个玩意就想问下。呵呵 谢谢啦

网友:
同相门芯片,输入高电平输出高电平,输入低电平输出低电平